三星r23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1-09-03):
今天没事在群内写个案例:要大家判断下这机子的难易程度,
型号: 三星r23,ati独显机器
现象:待机0.01a触发后0.02a又回到0.01a
故障分析:首先看了下图纸,发现这机器待机没有3.3v和5v,触发后也没有,测max8734a的3,4pin的kbc3_suspwron发现没有,怀疑ec有问题,于是测ec的供电发现正常,用示波器测没有10Mhz的波形,为什么没有呢?还是怀疑ec问题,测ec的复位正常,怪了难道我的示波器有问题,看了下bios是否参与触发,看图后发现不参与,哈哈没头绪了,接下来就该测ec的23pin了发现为0v,哈哈问题出现了,顺查找,找到max1909,测1909的1pin发现没有电压,心里暗喜,简单简单,在测发现d504坏,没有3脚的二极管,就找了个2脚的二极管,换上加电,坏了主板冒烟了,气死我了,在换个二极管,然后测了下后级发现短路了,牛!取下c536电容后不短了加电,ok,秀累死我了这玩意两管水都写没有了。哈哈哈哈!!!!终于蒙对了。好开心呀今天算算花了4分钟不到就蒙出了一台。

网友:
LZ思路清晰,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基地图我不知怎么传,好烦的

网友:
就上个故障点的图片吧图纸论坛上有我怕重复了就的被删

网友:
呵呵 ,恭喜楼主,,像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不搞了烦死了等有时间我研究下怎么上传图片在传了。上面没传成功,忘版主帮我我下面的我的几个回复帮忙删下,明天我在继续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