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驱动的问题,实在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有经验的给点意见。

楼主(2011-09-03):
有些笔记本的驱动弄起来一个头两个大,今天遇到个EPC900HA,说是摄像头用不了。

我就跟他说,要找官方驱动来驱。

结果上了华硕官网,驱动也下了,硬是提示找不到设备。e驱动和驱动精灵也驱不了,没有要更新的设备。

打开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

店长说重装系统,那就重装吧。结果也还是一样。

而且还有个问题,触摸板的左右键,在PE下可以使用,装好系统进XP愣是用不了。

他说,之前还能用,自从中了病毒找别人装系统以后就这样了。

内置摄像头也应该没坏吧,开机的时候还亮了一下。话说也遇到好几台都是这样的,摄像头设备管理器找不到,而不是出现未知设备。。。

求高人解答。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都不知道人家装系统30块是怎么收费的。这问题拿到我这里来。绝对可以搞好。。这情况我遇到过。。。呵呵呵。。键盘上有一个关摄像头的键。。你把摄像头关了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是看到到的。驱动也装不上。。触摸版的问题。。呵呵呵。。你可以先把系统慢装一下系统。不装驱动应该90%正常了。然再你再装设备管理器黄色图标的驱动。。不是黄色的。就不要装了。免得越装越麻烦。。。。你装了后那两个键用不了是因为GHOST系统里自带有驱动。他自作聪明给你装上了。。装上后反而不能用了。。

网友:
先装个纯净版的系统吧,在装驱动 试试

网友:
有些笔记本莫不如直接就装win7更容易些呢!!!只要能上了网,win7加上驱动人生啥的应该是问题不大,但很多驱动最好还是官网的好,前阵处理一个SONY的笔记本,win7 64位改成win7 32位,就一个显卡驱动弄个两个多小时,绝对要相信官网!!!

网友:
看一下你笔记本是支持win7还是win xp的有些本本只能支持win7   xp的驱动用的了   上次碰到东芝的也是这样声卡驱动打不上去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GHOST系统,我是从来不用这个系统的。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哈?

网友:
不要加载驱动装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吧摄像头的驱动去掉,回来单独装下看看

网友:
不是硬件的问题 就是系统的问题哦  换系统的版本

网友:
深有体会。。。。特别是遇到几个显卡驱动一装就花屏,成了6位色或者12位色??忘记了,反正必须卸载重启才正常。遇到这样的显卡驱动很让人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