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4411S BISO参与触发吗

楼主(2011-09-03):
今天接修一台HP  4411S的机子原来是内存的VTT电压0,9V变成了1,8V,更换芯片后0.9V顺利产生了,但是LPC上面只有帧信号有微弱的波形,其余的AD0-AD3都无波形,都说4411S的BIOS爱坏,马上刷了一个,结果刷得时候没有备份,刷后不触发了,请问BIOS参与触发吗?现在是没有待机的+V3A和+V5A,这两个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由KBC得KBC_ON开启,现在EC的供电,时钟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PRES是3.3V的高电平,LID_SW#_3为3.3V的高电平。但是EC一直把ADP_EN拉低,不发出KBC_PW_ON开启3,5V,用示波器打BIOS的CS#无波形,不知道是不是EC要与BIOS交换了数据才发出KBC_PW_ON,EC我已经更换了2片,情况一样,BISO刷了好几个,但是都不能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机器的配置太多了,有独显,集显,3代内存,2代内存,AMD的,INTERL的。望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I/O也容易坏

网友(点评):
EC我已经更换过

网友:
必须得,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问了

网友:
只要待机BIOS脚上有波形的就参与

网友(点评):
这个恐怕要EC选中了BIOS后BIOS才又波形吧

网友:
开启35V还有一个控制信号在KBPWON旁边,这两个信号控制一个双管来产生35V。我觉得你应该查前级保护电路,比较器那一块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我已经查过了,是个3.3V的高电平

网友:
VCC1_POR#_3,这个信号是3.3的高,我已经查过了,现在就是不知道EC究竟要还要满足哦什么条件才会发出KBC_PW_ON,望修到的朋友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