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朦

楼主(2011-09-03):
我是个初学者,刚跟别人学习维修。手上有块lcd高压电源一体板。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5.供电5v和12v都正常。但是变压器变压后的一段用万用表测量竟没有电压,而且和接地全部导通。是从一个3脚的二极管输出端才开始有的12v。测量ld7575 8脚启动电压输入端竟达到300多v。开关管除了s级有电压300多v,其余两脚都没电压{这能正常工作么}。我测量ld7575芯片这边是用的是1000v直流电的档位,黑表笔接热地,红表笔测量。测12v 5v输出端这边时用黑表笔接冷地,红表笔测量变压器变压后的一段。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问什么没电压呢?希望大家帮助我解决这个困惑。

网友:
找个图纸测一下外围元件,

网友:
你不应该直接测试变压器次级端,应顺着线路查到整流后的输入,才能测量到电压

网友:
直接换7575

网友:
变压后的5v和12v都正常啊,这块板是好的。如何能正确测量电压

网友:
整流桥和大电容,包括变压器没变压前的脚都有30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LD7575的8脚启动电压输入端300多V是正常的,目前这类低待机电流的新型PWM控制IC普通采用高启动电压,但它的工作电压并不高,启动与电源引脚是分开的,与以前的UC3842不同。
“开关管除了s级有电压300多V,其余两脚都没电压”,应该不对。首先应该不是S极,是D极有300V电压;其次G极应该有电压,大概几V,用1000V档选大了,一般20V吧。如果你用自动量程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测12v 5v输出端这边时用黑表笔接冷地,红表笔测量变压器变压后的一段”,是有问题的,你用的是直流档,而整流二极管之前到变压器之间都是纯交流脉冲的,测不出来。

网友:
谢谢,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很多

网友:
5v 12v正常输出 那你在修什么问题

网友:
就这块板,把我搞的有点蒙,场管的控制级没有电压?

网友:
用直流电1000v和200v档位测量g级都没有电压,交流档也一样。黑表笔接热地,红表笔测量。最后的5v和12v都很正常

网友:
哪位高手给讲解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