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致铭主板G31主板通病

楼主(2011-09-03):
    手头有6块致铭主板,都一个毛病开机00 00不跑码,测开机排针有5V电压,CPU供电管正常、内存、桥电压都正常,I/O不发烫,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开机也是不跑码,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复位有无?

网友A:
CPU复位是指的是?小弟没听明白,通俗点讲!能复位,就是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是指的是?小弟没听明白,通俗点讲!能复位,就是不跑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 ...

CPU的复位信号啊,看看假负载上的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复位信号啊,看看假负载上的标注

哦,这下就明白了,明天上假负载看看,今天到此结束,明天请记得跟帖呀,兄弟,我明天晚上继续提问!但是有知道致铭主板G31通病的分享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235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   PLTRST#  之类的信号全了嘛?
    全了打下cpu到NB A/D线   cpu到SB的控制线   SB到I/O的lpc总线

总线时钟:0.01V
内核电压:0.13V
VTT电压:1.21V
VIDO~VID3  都是1.22V
复位:0.24V
主时钟:0.01V
PG信号:1.21V
AD线对地阻值:1.2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复位信号啊,看看假负载上的标注

总线时钟:0.01V
内核电压:0.13V
VTT电压:1.21V
VIDO~VID3  都是1.22V
复位:0.24V
主时钟:0.01V
PG信号:1.21V
AD线对地阻值:1.21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653-1-1.html

网友D:
我也碰到几块致铭的,,都是单桥的大板,,故障和你一样,做桥了。。因为做完桥后上电还是一样的故障,结果放了几天,好了,所以印象深刻,,另两个做桥没好,至今仍在冷宫里,,我觉的不外乎CPU座,和桥,,实在不行刷BIOS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几块致铭的,,都是单桥的大板,,故障和你一样,做桥了。。因为做完桥后上电还是一样的故障,结果 ...

南北桥我都加焊了,CPU座还没做,是不是我找的U不对呀,听卖二手哥们说得上410或420的CPU,但是手头没有。U上去不高热应该是符合条件的吧!

网友:
如果是G31的板子,还是找个双核的上上试试吧。。

网友:
致铭g31不支持crd  cpu   支持  410     420      2160   1400   动新核心的

网友:
先找找信号有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我都加焊了,CPU座还没做,是不是我找的U不对呀,听卖二手哥们说得上410或420的CPU,但是手头没有。 ...

G31要上双核哦,比如说你说的420或者2140这种类型的。你拿一个331这种类型的肯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我都加焊了,CPU座还没做,是不是我找的U不对呀,听卖二手哥们说得上410或420的CPU,但是手头没有。 ...

G31可以支持单核的775啊。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是ISL6566吧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你是用真cPU测的吗?。。。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就干桥吧!你测试时最好双核的U

网友:
那你得注意了.09年后半年生产的G31是不支持单核的..可能要到E430 你看看.听代理说的

网友E:
不跑U .看看A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U .看看AD线
AD线正常,就是没有内核电压,不知道内核电压从哪里入手查!

网友:
刷bios 不行做北桥

网友:
我装机一直用的致命的,貌似还可以

网友:
致铭主板整地我头疼了,哎,换IO不好用,刷BIOS不好用,CPU座加焊不好用,看来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