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你们遇到过刷BIOS导致显卡GPU不认得吗

楼主(2011-09-03):
显卡是V星阿修罗nx8500gt 256e,本来显卡GPU 和BIOS型号都认的,结果刷了BIOS 重启后,GPU不认了。用一个76显卡刷了原来的85 显卡BIOS焊到85显卡上还是不认。请问刷BIOS能刷坏显卡吗。还有用76显卡刷85显卡BIOS会有警告,看到不太懂,大概就是地址编号不对之类的,请问GPU会有地址吗,同样布局、芯片的显卡会因为地址分配不同而导致BIOS不能互换吗。如果谁有这款显卡的BIOS请传一个,我在刷一次,看是否备份的原BIOS备份时操作错误。还有我用76显卡刷85显卡的BIOS后,BIOS芯片里的资料还是原来的85显卡BIOS资料吗。求助中。。。。。。。。。

网友:
看来得找相同的显卡备份了,

网友:
没见过,可能是bios中北桥有bug

网友(2021-08-22):
显存一样 核心一样的bios都不一定通用

网友(2021-09-26):
我遇到过一张刷不进原版BIOS的卡,什么都正常,能跑完3d,甜甜圈稳定79°,只不过是偶尔会白屏过,一会自动恢复,电路基本上测试都正常,快被这张卡搞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