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竖着两条白杠,好烦

楼主(2011-09-04):
接一显示器,灯管坏,换灯管过程中可能是没注意,把屏线或者屏电路压坏了,现在出现两条白杠,好烦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啊?感谢大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条件下,很难解决了,,

网友:
换灯管以几块钱的成本能收到100元左右的效益,并非是这个活有多大的技术难度,正是为了预备楼主这样的情况发生而让客户买的保险。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屏电路一般不会压坏。你再仔细看一下屏线吧。有放大镜看看没有裂纹吧。

网友:
要是没报价还好说,反正当时屏不亮。你可以说是屏有问题

网友:
用手压一下软排线,看看能不能好。可以就垫纸

网友:
是不是把TAB搞松了 有白色的宽带出来啊?

网友:
楼主为了以防自己不赔钱教你个绝招。直接把屏电路搞报废这100多块钱别赚了,反正客户拿来的时候也是黑屏。不过提醒你这种事还是少做的为好。还有就是请问下你是怎么换灯管的会把屏上的电路都给搞坏了,难道你是拆屏的?

网友:
楼主,这要看你想怎么解决了,要么告诉人家实情,补些银子,取得人家谅解.要么让机器永远黑屏,相信你知道怎么做....

网友:
像这种问题 你就说屏坏了还了换了灯管也不行 有些人很难缠 不用收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