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雷击修亮后,单用电池开机不亮

楼主(2011-09-04):
hp6520s雷击修亮后,单用电池开机不亮
那位修过
下面陈述下我的维修过程:
       第一次接到这机器的时候,拆开,先目测一遍,主板已经被修过,I/O,南桥都有被动过的,待机0.09(明显偏高,待机小短路)。哎,又是个二修机!!!费话不多说::::先量3V和5V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3V已经对地短路了,5V也只有几十欧,明显偏低,把它的节点焊开,测量是负载短路。那就烧吧!!!先烧3V(把电流调到最大,电压调到最小,然后慢慢将电压提高),摸到网卡发烫,拆了还短,继续烧,用此法相继拆掉I/O,南桥后,3V和5V不短了,找了个相同型号的装上去,能跑码亮机了,然后把网卡装上去,测机OK(因为是外地发货的,他当时并没有把电池发过来),把机器发过去给他了。
         可是没想到这机器又回来了,原因是用电池开机不亮机。但是如果电源,电池一起用便没有问题,而且电池可充电。或是两者一起用开机亮机后再拔掉电源也能正常使用。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见鬼了???????
         呵呵,迷信的东西,我并不信,转回正题。手头上正好有一片hp6520S独立的板(跟我修的这块板型,芯片组都是英特尔的,只是我修的是集成显卡的,而这块是独立显卡的)。那就先试试它的电池,用HP6520S独立的只接电池上电,能跑码亮机,但换回集成的却只能触发,不跑码,而且很快就掉电。
        有人说是I/O问题,可是我把两片板的I/O对调后,还是不行,而且把集成的I/O换到独立的以后,独立的只接电池一样开机可以亮机。没思路了??????
       附上它的图纸,同时在线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你看下D501,有没有什么不良

网友:
你看下D501,有没有不良

网友:
我觉得用示波器测下

网友:
隔离充放电电路问题? 菜鸟的回答。

网友:
不懂,望高手回答

网友:
放电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