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老少上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1-09-04):
  换了3个上管,还是一直在烧,一个礼拜返修3次,我订了个芯片,还是路上,换上去,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少

网友:
你还的是显卡,还是供电芯片呀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上管?,那个烧的话查一下电容。

网友:
上下Mos管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下管不良,上管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上下管都换掉,旁边的二极管也换掉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上下全换。

网友:
上下,芯片都还过,换显卡就OK,这个本钱大呀,

网友(点评):
这说的,它不是烧吗,那就给它个大功率的管,我看是烧管子还是烧显卡,难道这问题是出来混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