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老少上管,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1-09-04):
换了3个上管,还是一直在烧,一个礼拜返修3次,我订了个芯片,还是路上,换上去,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少
芯片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显卡更换OK,想不掏钱是不行的

网友:
是显卡供电的上管吧,看了楼主的贴子,想起过去修个的一片HP DV2000的板,无论换什么显卡芯片上去,芯片温度都很高,也许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显卡造成的屡烧上管?显卡短路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