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三星711n液晶显示器颜色相反

楼主(2011-09-04):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711n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白屏,接上信号,所有图像的颜色全部相反,即白色变成黑色,黑色变白色,就算显示器自身的菜单也是这种现象,三基色全部变了色,排除了接线问题,现在不知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问题已找出  屏的病

网友:
懂屏电路给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VCOM电压异常或丢失,电容短路或主芯片虚焊、损坏等,均可引起VCOM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