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焊接保证无虚汗的方法

楼主(2011-09-04):
我从视屏上看到,说是在芯片上每个脚上加满锡然后用洛铁在不碰触芯片引脚的情况把锡吸走,那样不会产生虚焊,请问各位大大是这样吗?这样可以嘛?各位是怎么保证芯片焊接的成功率的呢?

网友:
把焊盘处理干净,引脚上涂好助焊膏,烙铁头弄干净(不要弄松香)然后在烙铁头上带少量锡,把引脚对好位置,用烙铁托2遍就OK

网友(点评):
托完后最好用吸锡线再拖一下就更干净了,植球更平整

网友(点评):
楼下,我觉着拖好了根本就不用去吸,吸了反而会减少强度

网友:
把焊盘处理干净,引脚上涂好助焊膏,烙铁头弄干净(不要弄松香)然后在烙铁头上带少量锡,把引脚对好位置,用烙铁托2遍就OK,有道理

默默的帅着 -6 严禁灌水
小美Mcy -2 重复资料

网友:
这个看来要多练习才行啊,说着容易做着难啊,关键是要领啊

网友:
只要多练习就会好的啊

网友:
没见过那样座桥的

网友(点评):
身体是革命本钱嘛

网友:
要确保无虚汗的方法其实也不难,适当休息好,补充水份,多锻炼身体

网友(点评):
哈哈哈。带头灌水

网友(点评):
在技术板块,下次注意

网友(点评):
这个水灌得有理。

网友(点评):
-15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我在整IO的时候总要有虚汗的脚,师傅说...  首先要将焊盘清理干净,然后将IO引脚整理干净,对齐后,先焊边角,然后拖锡.....   可是我总整不好!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焊之前在焊盘上涂一点焊宝,拖焊的时候决不会虚焊

网友(点评):
那就别拖焊了!改用点焊吧!!且用锡线点一下上去(注意量.多了会连脚),焊点饱满圆滑,虚焊的机会就少了!!

网友(点评):
换双鞋垫吧,那样估计脚上汗少点,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是细活,心情要平静,慢慢来!

网友:
  呵呵... 我在整IO的时候总要有虚汗的脚,师傅说...  首先要将焊盘清理干净,然后将IO引脚整理干净,对齐后,先焊边角,然后拖锡.....   可是我总整不好!
   IO我也是这样干的,真的很不错~!!

网友:
熟能生巧,焊的多了自然就好了.

网友:
俺现在功力也是差得甚远,还经常手心出虚汗,焊脚也出虚焊。总是不得要领,看来还要多练呀。

网友(点评):
先找一把好烙铁,有好工具,可以补上一点手工上的差异!!

网友:
要仔细的研究,用心去做。不要着急。饼哥水平如此高,就是他再厉害,我相信也不是一两天能练出这样水平的。

用心就行了

网友:
拖焊过后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上点焊膏,再用烙铁拖过一遍

网友:
要好的烙铁头跟焊锡 助焊剂 就可以拖干净  否则很难 越托越悲哀 有时候只能多焊点 快速甩干净

网友:
我感觉先用风枪焊接   然后再拖悍要好些

网友:
  那我还好  刚刚出师   刚开始会出问题  做多了就好  继续努力  没有捷径  只有多练习  顺能生巧

网友:
这个要自己亲手来操作和练习,,,

网友:
虚焊产生的主要原因:1.焊锡质量差;2.助焊剂的还原性不良或用量不够;3.被焊接处表面未预先清洁好,镀锡不牢;4.烙铁头的温度过高或过低,表面有氧化层;5.焊接时间太长或太短,掌握得不好;6.焊接中焊锡尚未凝固时,焊接元件松;7.元器件引脚氧化
注意以上几点就行了
一般虚焊是由于在焊接是,焊锡尚未凝固,引脚就松动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方法叫堆锡拖焊法,等你年数修长了你就不用这个了,浪费锡,你把焊盘处理好再涂上焊宝,放上芯片对齐了先固定好(焊)4个对称的脚,然后用超尖的焊头把焊丝放到引脚边再用尖焊头点点就好了。

网友(点评):
超尖烙铁头一般是对付0603之类的,焊IC它会导热不良,除非将温度调很高,但又会加速烙铁头的氧化,其实每种形状的烙铁头都有特定的用途,就怕有人误打误撞用错误的方法得到了正确的结果.我以前也是用尖头焊SMD(不是特尖),

网友(点评):
但自从焊过一次QFP208后,现在改拖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678-1-1.html

网友:
我焊接要是能练到饼哥的水平就够了。

网友:
焊不好,关键是清洁,焊盘,烙铁,被接焊物件,其次焊锡质量,温度。通常讲清洁最为关键的

网友:
我看视频说过拖焊法,但我没有试过。我都是用尖头烙铁焊接,焊点不怎么漂亮,但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焊功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IO的位置放的不是地放,下铬铁都找不到地方。。。。。那才叫晕。。。

网友(点评):
是的,周围环境总是比较复杂,更增加了难度。

网友:
呵呵,我的焊工没问题。因为我焊了很多很多年了。

网友:
功多手熟,多多练练就好

网友:
烙铁 焊锡 必须要好  否则很难搞

网友:
我用风枪吹,还行。用烙铁我也不会搞,越搞越乱!看来我也要我练习了

哈哈,我跟你的做法一样 但不知道会不会吹坏IO

网友:
我现在拖焊盘没问题,拖芯片还不行,多尝试应该能学会,这比风枪好得多,是焊接的王道。

网友:
呵呵,焊油好点就行

网友:
这样不会虚焊。。但要手上功夫好。。练出来的。。

网友:
好锡丝,好烙铁,多练习----------拖锡大法的法宝,工厂烙铁手的基本技能!

网友:
我焊I/O用1~2分钟就焊好!

网友:
焊接还是多练习才行啊!许久没练习了,都手生了

网友:
功自勤于练

网友:
“探索者不忍  在技术板块,下次注意”,“小小学徒工  哈哈哈。带头灌水”,其实是楼主自己先带头灌的水。

网友:
先热风枪吹一遍,再用烙铁拖一遍.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风枪吹 在用烙铁焊下

网友:
错字太多,难道我们搞维修的都这样?
支持7楼。

网友:
多联系就行,熟能生巧啊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风枪搞定,最多用刀头烙铁补一下

网友:
主板处理干净 加点焊油 芯片四角固定 风枪加热 用镊子轻压 加焊油 刀头电烙铁 托焊  完工 不存在虚焊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 而且焊接非常漂亮!

网友:
要多练,并且用好的工具和材料

网友:
功夫,要多练习。

网友:
多加点锡 没问题的

网友:
要多多练习,并且用好的工具和材料。。。。。

网友:
焊接关键要用好一些的焊丝,主板可不像家电,芯片的脚密。

网友:
最好是上BGA搞

网友:
把焊盘处理干净,引脚上涂好助焊膏,烙铁头弄干净(不要弄松香)然后在烙铁头上带少量锡,把引脚对好位置,用烙铁托2遍就OK,有道理

网友:
怪不到那焊之前先涂点焊膏啊!我说怎么老是虚焊!

网友:
关键还是要多练!找块不用的条子练吧!

网友:
就是直接BGA好了为

网友:
拿着废板练习两天,自己多试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别人说的的,不如自己多练练

网友:
自己多练习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先把贴片快子对齐在焊盘上涂上焊膏 用热风枪吹一会固定住位置 在用刀头烙铁托焊

网友:
学了我有几天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的技巧

网友:
就是自己练,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只能靠手法,你说的是能看见引脚的芯片

网友:
说的好啊,是要多多练习!

网友:
关键在于控制焊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