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选择

楼主(2011-09-04):
各位兄弟好!有点事麻烦一下大家:
我已经有指针万用表,还缺数字的,现在看中了胜利万用表 VC9808+和优利德数字万用表 UT58B这两款,不知那一款质量好一点?请大家指点一下!或者还有其它型号好用的推荐一下,我的要求100到200元之间。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用着麻烦,没有尤德里的用着顺手,个人感觉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VC9808+很好用啊!至于优利德还没用过,不过我觉得还是选VC9808+吧!

网友:
谢谢前面两位的意见。欢迎有经验的师傅继续发表意见。

网友:
我用胜利的

网友:
ut58b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选VC9808+

网友:
用自动档的吧?自动档的,自行和手动都可以用。。。安逸。。

网友:
真是各有所爱,不知如何选择了。有没有两种表都用过的兄弟?

网友:
有经验的兄弟给个意见吧。你们的意见对于新手来说很重要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种表我都没用过。倒是胜利的数字表有一块。不过到手5年了,感觉每年的漂移都不少,
两年前使用五位半标称5.0008V电压胜利表显示4.98V.去年10.0977V表显示10.02V.
如果楼主想买块好一点的手持表建议买FLUKE的15B.17B.耐用而且很多使用了几十年的F表现在测量数字还没怎么漂移.

补充内容 (2011-9-7 12:03):
价钱我也觉得贵了,但是寿命和精度,可靠性。的话对得起这价钱。比如我很久以来都是买10元左右的螺丝刀。结果几年下来用坏了几支。不换掉它会将螺丝也拧坏。后来40多买了支所谓德国的螺丝刀。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点评):
FLUKE的价钱也好!!!!!

网友:
还是买好点的 划算 省电 FLUKE

网友:
好了,已经决定购买UT61C了,已经在运输途中。

网友:
搞个自动档的安逸。。。。

网友:
FLUKE,绝对好用,就是贵了点!

网友:
我用的是UT61A自己觉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选就胜86C、D或者优61E

网友:
我用UT71E,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UT61E,用起来很好,速度也快

网友:
ut61c,已经在用了,还好用。还拆了看电路板,有点简单,只有一块集成块壮观一点。

网友:
我的是UT58A

网友A:
本人用胜利VC97自动档,效果很好!

网友:
我两种牌子都用过, 但觉得UNI-T(后者) 要好用些, 现在用的是UT58A, 两年了,量阻值,电压,很稳定,偏差很小, 此表价格便宜,稳定性好,实用。

网友:
  我手上的表是优利德的UT61E,UT71A二个,UT71D。示波器是岩崎5706,60M。

网友:
我用的是VC9805A

网友:
福录克  还是 好   年底 圣诞  送自己一个

网友:
 我手上的表是优利德的UT61E,UT71A二个,UT71D。示波器是岩崎5706,60M。

口水。真是大师傅

网友:
胜利的表我以前用过,型号不记得了,现在用UT61B

网友:
胜利的表我以前用过,型号不记得了,现在用UT61B

我的UT61C在线测量电阻得出数据跟指针万用表不一样,相差好远。但拆下来量数据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大家碰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fluke 15b 经济耐用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VC890C+数字万用表,质量可以。

网友:
我用胜利的,9808电感、电容测量都有,频率也比较高。

网友:
我用胜利的890C

网友:
胜利万用表 VC9808+
个人感觉还是这个比较好些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VC9808+很好用啊!至于优利德还没用过,不过我觉得还是选VC9808+吧!6 L9 u1 C" W) P. ]/ A"

网友(2011-10-06):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胜利VC97自动档,效果很好!

VC97自动档的,反应很慢,测个电容没有10几秒钏搞不定, 用了半年了, 出现了漂移, 电容档不测静态下就有
0.1UF的空量显示,不能归零

网友:
自动档VC97可以手动调0 的,我用8年来一直都很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