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945GC有个主板(TMD)CPU是焊上去的。那种老掉电为啥啊?

楼主(2011-09-04):
同志们,945GC有个主板(TMD)CPU是焊上去的。那种老掉电为啥啊?

网友:
先检查全板的供电

网友:
掉电前能亮吧? 还是很定时的掉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的,还是亮了以后掉的,一下掉到0还是?

网友:
掉电这东西牵扯着太多东西,描述不具体很难下结论,楼主要描述清楚点,什么时候掉的,这样才好判断啊

网友:
我的有个ASUS X59SL主板也是掉电 电流到0.6 就掉了 没有CPU电压 现在还不清楚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到自检,一到自检就掉了。真郁闷CPU有供电。短接正常、

网友:
CPU是焊上去的??上网本主板?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