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6100SM反复重启

楼主(2011-09-04):
GEFORCE6100SM开机进到WINDOWS滚动条后反复重启,格式化后重分区装系统第一次进入系统非常慢,到桌面后重启,如此反复

网友:
进入系统慢是不是硬盘问题哦

网友:
换硬盘测试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故障,硬件: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内存是否接触不良?cpu是否散热不良?电源是否老化?
                        用替换法去解决。
                  软件: 系统是否有病毒?驱动是否有不兼容的地方?用winpe系统是否正常来判断。

           如果以上都不行,证明是主板出现故障,仔细看看主板上有什么发热严重的东西?有没有电容鼓包?所有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主板肯定有隐形故障没有发现(声卡、网卡等等外设软故障,导致系统长时间不停检测故障设备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
多谢楼上,诊断显示25,这块板是单桥,加焊了桥,现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