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910,求助

楼主(2011-09-04):
这台机子,客户说进过水,开不了机,我拆开后发现只有IO有轻微的腐蚀,我把IO补焊后,上电,显示屏没亮,电流跑到0.9A停下了,,,请问现在要查哪里?

网友:
先查所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重点先测全板电压齐了没,不过看你电流应该电压都出来了,你可以不插内存试试电流跟插内存有何不同,然后再缩小范围,对症下药,如果IO腐蚀严重最好换一个看,要么有断线也有可能,多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I/0芯片坏了中,楼主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进过水的   先满版洗下       然后 在看下所有的大电压 出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版主也灌水啊

自己罚酒3杯啊,呵呵

网友:
示波器打个波形,有没有过内存,看下CPURST

网友:
进过水的地方,最好先用个新的I/O代换一下,再看电流的情况

网友:
换个I0看看吧,在看看哪个零件放热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