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内存条

楼主(2011-09-04):
求内存条维修程序,及SPD修改

网友:
我也要学习,一点不会

网友:
好像目前检测程序只能检测1G以下的内存。

网友(2011-10-10):
郁闷没高手来帮忙啊

网友(2012-02-05):
呵呵~ 手里也有几条,同问

网友:
新手看不到图 郁闷中

网友(2013-04-24):
我手上都有几个三代的内存,不会修啊。。

网友:
有一条2g,2代的条子,在浪费。

网友:
二代三代条子不太好修,检测难

网友:
我 也几条内存进系统就蓝屏是不是数据坏了

网友:
高手云集呀  内存你们也要修 还有什么你们不能修的吗》?

网友:
这个很复杂的!

网友:
搭车求DDR2 1G 双面 金士顿 SPD固件!好心人帮帮忙!

网友:
显卡的显存怎样检测

网友(2013-11-03):
硬伤不好修 改SPD 还算容易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内存还能修 顺便说一下  怎么修 怎么检测啊 !

网友:
一个条上少则8块颗粒,你怎样检出坏块?只要知道坏块位置了,换块同规格的好块就行了。不过也有问题,DDR一代还可以用烙铁焊,二代三代块子你有专用工具拆、焊吗?

网友:
一般没有专业工具的硬伤真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