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芯片工作条件,谢谢了

楼主(2011-09-04):
有了 哪一个信号才会有那个电压?????

网友:
首先得有VIN供电,有EN-LDO使能信号,才会有2V的REF 再有LDO 5V电压,然后要有EN1  EN2 开关信号才有3V5V输出

网友:
楼上正解!!!
顶了

网友A:
谢谢哥哥 ,请问这个使能信号是谁给的呢?什么情狂下才给的呢?
后边的en1 en2 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哥哥 ,请问这个使能信号是谁给的呢?什么情狂下才给的呢?
后边的en1 en2 是怎么产生的?

顺着图纸往下看 就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着图纸往下看 就找到了。

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这个很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重要吗?

中要啊,交个朋友不行吗?你是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