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老是坏MAX1845 出1.05 1.2那个电压的?

楼主(2011-09-04):
IBM t42老是坏MAX1845 出1.05 1.2那个电压的?换上去好了一天 等第2天开又会坏?这个怎么查  各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那个不是芯片坏了 是电容的问题 把电感后面两个电容多换掉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附近有原件性能不良,这个机器的1.2M的电容很爱出问题,LZ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本人觉得先看看反馈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