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晶振好坏

楼主(2011-09-04):
本人菜鸟请多指教,平时没示波器不知道怎么判断,谢谢大侠门帮忙啊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两端阻值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两端有没压差,有压差一般是起震了,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就算起振了,有时候波形或是频率也会不对,所以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用电表可以代替的话,示波器厂商就要倒闭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