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装系统怪问题

楼主(2011-09-04):
客户拿过来一个联想T4300的双核笔记本,win7进系统后提示文件损坏,直接重装,用U盘进入PE认不到硬盘,直接在dos里启动ghost能认到,但是复制镜像的时候会死机,一般都是复制100左右就不动了,mhdd扫描硬盘却没有坏道,请问各位道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还有有时候一开机主板检测设备的速度会比较慢,有时正常)

网友:
从新分区 在做系统。有的机子不能装XP

网友:
相对来说,本本装系统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台式机要多一些,你不妨换个PE试试。

网友:
把盘装到别的机器上做,做新分区,有的机器只能装W7

网友:
现在新出的机器,好多不支持WIN7,还有你看看调下你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内存、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用安装版的Xp试一试装,有的电脑不可以用ghost版的。

网友(点评):
似乎所有机器都能装XP,只不过部分机器需要刷BIOS来解决驱动问题。

网友:
像这种老机子 你装WIN7   能不能先装下安装版的WIN7.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一下

网友:
或许进2003PE里能认到硬盘 不妨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新笔记本自带LINUX系统,改装WIN7GHOST镜像,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没有成功,换了几个PE都不行,后来使用快速分四区就OK了,有人说是硬盘里有隐藏分区,GHOST镜像安装时可能不认C盘,装到隐藏分区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反正用快速分区工具它就好了,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拆了转接到台式机上做系统后在到笔记本上运行安装

网友:
换个版本的PE试试吧, 我以前遇到过   或者  装准安装的XP系统

网友:
好啊。我来学学。
谢谢各位啦

网友:
那就重新分区装系统  oK。

网友:
分区装系统。多S几个版本

网友:
我用u盘进G470的PE也不行,跟LZ一样

网友:
更换新版本的pe试一下。

网友:
硬盘检测下 是不是坏了

网友:
碰到过 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搞好了  快速分4个区应该 可以

网友:
不认盘是要改接口,在BIOS里有个SATA的选项,把他改了就能认盘。至于装不起系统,你直接到MHDD里插盘,然后就能装了。

网友:
硬盘启动改成SATA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联想电脑都能装Xp的,只要你想装,你这个问题先把硬盘擦除一下,或MHDD清0一下,重先分区。如果客户说有资料那你就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有的笨属于正常的

网友:
你模式应该改了吧?要不mhdd好像也找不到硬盘的。联想的硬盘容易出问题,从分区试试,要不就把硬盘拆下来放台式机上克隆完再拿回来

网友:
在BIOS里改一下硬盘模式。把 AHCI改成IDE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