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4-600和G84-701s可不可以代换

楼主(2011-09-04):
学生想请教各位师傅们一个问题,G84-600和G84-701s可不可以互换,望各位师傅们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型号都不一样啊!你自己想呢

网友:
根本就不是一种型号的显卡 怎么用啊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的,型号不一样  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