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看一下这台不开机的韩国电视

楼主(2011-09-04):
情况是这样的,小弟在日本,接到一台32寸的韩国产电视,拿来的时候就是按下开机键,前面的灯闪两下类似报警就灭了,拆机在按下开机键之后量电压,电源板输出端有4.8V   5.1V两个电压,但是从驱动板到高压板的输出端没有电压,有一个脚有一个0.09V的低电压,从电源板飞了个5V的电压到高压板还是刚开始的那种情况,是不是电压不够呢?想问一下,电压版输出开机情况下只有4.8V   5.1V正常吗?小弟是修笔记本的,第一次接触电视,本以为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可拆机之后发现,如果连输入电压都没有高压板怎么可能坏呢?而且,我想从驱动板的输出端找一下元器件看看有没有烧的怎么一个没找到呢?等待高手们的指导小弟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1-9-5 18:01):
照片已上传在4楼,请继续往下翻谢谢

网友:
占个位子回头改消息

网友:
你最好能上个实物图看看。要不然没人知道这个电视的板子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
谢谢回复 图片已上传 请 查看

网友A:
大概看了下 感觉是你的高压供电部分没有工作。就是那个给高压部分供电的变压器没有工作,你查下与之相连的推动管是否工作了。有4.8V跟5.1v的这两个电压应该是另一个变压器(那个小的)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 感觉是你的高压供电部分没有工作。就是那个给高压部分供电的变压器没有工作,你查下与之相连的推 ...

谢谢解答,我查了一下,第一个散热片那里的是推动器吧,四个角的,不知道是不是个推动器,+级没有电压,两个~~级有46.6V电压,-级有51V电压,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还有昨天测的时候大变压器一点电压都没有,今天再测的时候再测哪里都是负的29V,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现在,请问一下这个电源板能改通用版吗?在接口那里写的24V的,是不是输出电压应该输出24V才对

网友B:
电视是什么型号的,电源板的编码是多少?输出电压大概有多少可以从滤波电压的耐压大至了解。
下图的地方看起来象是烧焦了一样。
你传上来的图片是处理了的,我放大了看不清楚,你把没有处理的电源的那两张发到我的邮箱(dcdzzz@126.com).

网友:
刚才又看了你那电源的图片(看不太清楚),副电源已经工作了,主电源没有工作,主电源的工作和关闭应该是由主板来控制的。电源板那两插座的地方应该有个标识为power on之类的,测这电压的同时按电视的开机键看看有没有电压的变化,这样先判断出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

广源电脑医院 -10 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住半电源修好就可以了,驱动板一般出问题少,你看他那板比国内的板做工好很多

网友:
升级真的好难啊??

网友(点评):
说点有用的 别老是学习 谢谢分享之类的

网友D:
很明星是副电源工作 【主电源没有工作】
主电源不工作的原因:
1:主电源输出负载有短路或漏电【注意:滤波电容】
2:控制信号故障。
3:主板其他地方有故障。
请耐心检查!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是什么型号的,电源板的编码是多少?输出电压大概有多少可以从滤波电压的耐压大至了解。
下图的地方看 ...

感谢回复。。。。型号的话好像没写,图片的那个地方是我开电压的时候打铁了烧黑了,不过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住半电源修好就可以了,驱动板一般出问题少,你看他那板比国内的板做工好很多

感谢回复,我也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呵呵,可小弟经验不足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星是副电源工作 【主电源没有工作】
主电源不工作的原因:
1:主电源输出负载有短路或漏电【注意:滤 ...

感谢回复,主要是电路板上的一些数据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测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把这儿(排线这儿)的字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儿(排线这儿)的字拍清楚。

谢谢 我把原图发到你邮箱里吧

网友B:
PWR这点是不是到了D920,然后是控制了哪一个光耦,PWR在开机与关机状态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WR这点是不是到了D920,然后是控制了哪一个光耦,PWR在开机与关机状态下电压有没有变化?

PWR在关机的状态下电压是0.31,开机的状态是4.89   控制的光耦是ic904  ,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PWR在关机的状态下电压是0.31,开机的状态是4.89   控制的光耦是ic904  ,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

说明主板输出的开机控制电压是对的,主电源那脉宽控制芯片(IC802)是什么型号的?C813处的电压有多少?Q801和 IC801所组成的电路是功率因子调整电路,要不然你加我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