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会引起机器重启吗?

楼主(2011-09-04):
接一客户的机器,启动正常,但是开机2分钟会自动重启。如此反复,把键盘拔去,机器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自动重启

网友:
没听过键盘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换过好的键盘接上去试了没有?有些键盘进过水后会引起这样的现象,我就见过,也是换了键盘就ok的

网友:
有 可能 键盘串键

网友:
开机键没在键盘上吧,换个键盘就好了吗>,注意思键盘下面的绝缘.

网友:
键盘或主板上键盘接口。。。一切可能

网友:
嗯,如果你按着好键盘ctal+alt+del三个键,电脑在开机后就会重启的。所以,键盘坏是完全会重启的,相当于你按着那三个键!

网友:
会,而且有时候还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客户来装系统,后来他拿到家里怎样都进不了,一直到WINDOWS那里就是进不了后来我把键盘拿开后就可以了

网友:
键盘是不是引起短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详细解答,学习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亮下键盘口电压。正常不。键盘肯定不会让机器重启除非有短路

网友:
导致电脑故障,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进水可能大点啊

网友:
LZ键盘换过试了吗?期待楼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