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不开机

楼主(2011-09-04):
些板插上稳压电源电压电流不停的的跳,还没有开机,看起来19V有短路,二话不说,拆机,量19V公共点对40欧。有上管击穿,量到1.05V上管PQ21时,DGS都穿了.换掉在测,公共点阻值上来了400多欧,到这里以为搞定了,插上电源,电压还是来回跳,量待机5V 3V,5V对地30欧,不正常,用烧鸡大法吧.用手模主板上的无件,摸到USB供电管,差点把手烫掉皮了.拆下量5V对地阻值上来了.插上电源还是一样,晕,在量5V阻值又是30欧,于是看电路图看5V能到的地方,由于PQ21击穿,首先怀疑控制此管的电源IC 6228,吹掉后在测,5V阻值又上来了.看起来电源6228坏了.定了一个回来,换上,在试插上电源还是一样,在量PQ21在次击穿,5V阻值正常,在换一个MOS管,还是击穿量PQ21的G极6228的线路也没有断的,总是烧上管.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后级没有损坏吗,测下5V电感后面的对地阻值是否对,再就是芯片方向注意,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