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弛小魔灵8600GT上电后主板立马保护了,量了显卡各供电

楼主(2011-09-04):
测显卡各供电,对地值都正常啊      核心代电对地值为3      GPU 空焊会不会,导至主板一上电就保护了. 主板是好的

还是马虎没测好,多测了几次,核心供电场管,GS 击穿   换掉就不保护了

网友(点评):
通电短路,你怎么只测量供电的输出端?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是不是瞬间自检没有通过保护了.

网友(点评):
你真是2B,什么问题都加焊!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还要加焊? 难道什么都是加焊会好?

网友:
恩,不敢乱搞,现在对显卡还是有点混乱,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点评):
再讲效率,也不能短路了还去加焊啊,你加焊什么?能把短路焊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我想骂你,你这思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无语,错了还不改正

网友:
供电场管短路,才会引起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讲效率,先排除了一项是一项

要是一短路就加焊,你的意思是把核心也加焊短路了,就可以还显卡了?

网友:
场管跟管理芯片短路了,引起的保护是比较多的。

网友:
掉电不一定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短路是肯定得排除的..

网友:
场管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控制芯片短路,把上面八脚,或十四脚吹掉看看短不短?如果全部换完还短路就是主芯片坏喽

网友:
你要做的是排除12V短路 正面1 2 3脚对地阻值一般为500左右 也有200左右的 如果是100以下的可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

网友:
已经不保护了,还是场管击穿

网友:
重点就是12V电路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显卡维修

网友:
我的也是显卡短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已经不短路了,不过开机档2B  不过显卡了

网友:
刷一下BIOS,注意这个显卡好像是双BIOS,板上有个切换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