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M主板故障

楼主(2011-09-04):
一片ECS P4M800PRO-M主板,不跑马,先测试内存供电2.8V, ,偏高但是应该可以,南桥供电2.5V ,北桥供电1.5V,2.5V, 总线供电1.26V,,CPU供电1.43V 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有,打CPU,南北桥,BIOS总线都基本正常,仔细观察BIOS座有破损, 怕接触不良,于是将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 再次上电跑马亮机了,小修一个,大家不要见笑哦。

网友:
是的如果bios片接触不良那么当上电结束的时候 cpu无法寻到bios里的信息那么就是不会跑码的。

网友:
看来bios确实是不开机的几大杀手之一啊。细心观察确实比用表打值更为迅速。感谢楼主分享。嗯。

网友:
以前我修这块板  修了 好长时间  最好把 南桥都换了  不跑马 最好在刷 下就  好了   唉  看来我的思路错的 一塌糊涂

网友:
最近主板bios故障增多了,刷bios都好了。包括七彩虹的c.n520t 1.4 rev1003(提示bios错误)   C.NC65-M2 1.4A主板。 映泰NF520-A2 SE 6.1 主板(诊断卡代码FF-41循环)
昂达 nf520ts ver 1.0主板   梅捷_sy-n5d-grv2.0主板(跑码00)。msi7529 G31M3 V2主板  精英ECS NFORCE6M-A主板。

网友:
bios怎么会损坏,是不是人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