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能进系统

楼主(2011-09-04):
GF6100-SG QC4 PASS  板子有时能进系统 有时进不去 进不去的时候 DOS下 报错卡机 怀疑BIOS问题 苦于没有BIOS 那位大虾有帮忙上传

网友:
顺便检查下内存\桥电压有没有杂波吧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

网友:
一般的只要有一次正常跑马进系统了,证明bios可能没有问题。对于这种单桥芯片主板,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你压压桥试试开机还报错吗?

网友:
图片上型号看不清楚   百度上找找呗

网友:
赞成4楼说的,建议楼主去加焊一下桥。桥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当是有开焊,,,

网友:
QC4 PASS不是主板型号,那大概是质检标签
GF6100-SG倒像是型号,可是google里找不到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吧

网友:
此主板的通病

网友:
单桥的板桥发热都好严重的,
桥容易虚焊,建议压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