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500GT 花屏测试结果帮分析一下那里问题!!!!

楼主(2011-09-04):
华硕8500GT 花屏测试结果帮分析一下那里问题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447         3123            0
FBC[31: 0]           0      6786432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C03
Read    Error Count: 447
Write   Error Count: 6789555
Unknown Error Count: 0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GPU加焊过,显存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款花屏一般加焊GPU 就能OK

网友:
M5或M6先换一个试试看,M6的可能性比较高点。

网友:
要换的话 换M7 M8看看有效果没

网友:
M1 M7或M1 M7+ M8    M1+M7是肯定的M8有没有先修了前面两颗看还花不就知道了 要拆下显存打阻值  M1是一条数据线出错 M7 M8是2条控制线出错

网友:
我的回复怎么都自动消失了?    M1 M7报错或M1 M7+M8(M1+M7是肯定有错的)m8的先修好M1 M7看看还花不就知道了   M1有一条数据线出错  M7是2条控制线出错 拆下显存打阻

网友:
    又是老问题

网友:
C03可能是M1 ,前面一大串出错照推是M7,连续的十六个数据位出错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它的控制线开路或者对地短路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管M7还是M8,这种检测结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GPU空焊。因为GPU空焊的可能性远大于3颗显存同时损坏或同时2颗控制线开路外加1颗数据线开路。加焊不行就重植。

网友(点评):
但是楼主已经加焊过GPU和显存了

网友(点评):
可能没加焊好,重植最好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zuqinhua -5 严禁灌水

网友:
加焊能好 RP真好

网友:
取GPU打点!没有异常。植球上GPU.注意过孔不过

网友:
可能没加焊好,重植最好

网友:
我现在已经把GPU拿下来了,这几天忙没有重植呢。这种结果我不会看,还请楼上的兄弟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