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分析。不知道自己分析的对不对,请人指点。

楼主(2011-09-04):
vccp,是CPU供电1.2V.经过电阻r86到三极管Q13的B级。经过三极管放大,C级输出一个低点位高电流。。
VCC3_CLKA进过r87把PDL上拉到3V.....作为始终芯片的开启信号。。。。。。

主板现在时钟芯片不工作,又没有芯片换的试一试。只有确定故障了。。。

VTT_PWRGD#/PD。。。这个又应该是低电平有效。。。郁闷了。。。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点评):
q13的c极为发射极 b为基极 e为集电极。他的工作方式是 当b极的电压高于0.75V的时候 ce极导通。c极电压变低。

网友(点评):
845主板的典型设计

网友:
看下。。。。。。

yzz163 -20 严禁灌水

网友:
VCC3_CLKA只是上拉电压,VCCP电压控制Q13的导通,当VCCP电压高电平时,PD_L信号为低电平,时钟处在开启状态。

网友:
三极管的开关特性,vbed大于等于0。7伏,ce间等效电阻为零,饱和导通,该特性与截止特性使在此有开关功能

网友:
了解了。。。现在B级电压才0.6级。。。R86前一端都是1.2V....

按理,Q13的B级电压0.6....Q13截止。PDL应该是高定位,,时钟芯片停止工作。

实测,PDL还是低电位。。。。

时钟芯片的16脚悬空了测还是一样。。。。。。

网友:
b级0.6v正常,证明开关管导通,pdl低电平正常,这里没有问题,2N3904是npn型开关三极管,正常导通电压0.6~0.7v,如果万用表精度不准,可能还有显示0.56V就导通的,其实三级管导通电压有很多都不相同的,比如褚三极管,导通电压0.2v~0.3v,只不过不太用在主板线路中罢了。对于普通放大三极管来说,硅管0.7v以上导通是饱和导通,而对硅开关三极管来说b级电压0.6v以上就已经完全导通了(因为这个电压是由vccp1.2v经10k电阻限流后供给,如果三极管坏了,此处电压要么0v(短路)要么1.2v(开路)。还有超过1.2v就是bc级间短路,你现在测得的不过是be级间的压降,不同型号三极管略有不同而已。

网友:
谢谢了。。。那就是开启电压没问题。。只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我看还是查查其他基本工作电压是否都正常,时钟芯片一般不会坏的。你可以查查时钟芯片其他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