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启动电阻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04):
一山寨ATX电源坏,今天没事,就拿来玩玩!首先插电,测PS-ON有无五V,测试结果,为无!再测5VSB还是无!测试各组输出对地值,都正常,3.3V 是底 28欧,不过是正常的!
拆壳,测大电容,是145V 正常,说明300V DC正常,拆下一则部份,三个管子,也正常!
再装上,通电测 发现辅助电源的开关管,C极有300V B极无!
怀疑是辅助电源问题!
顺道B极前追,有两个电阻并在一起,一端连B极,另一端连300V! 带电测,300V 端有电,B极端无!
拆下两电阻,二极档测 结果都为1 小心起见,再用电阻档测,从200M到 200欧档,一一试过,结果开路!
(这两个电阻就是传说中的起动电阻了,工程师为了减小不良,在这里用了两个,结果还是都坏了)装上一个0.6M的电阻,通电测试 PS-ON有 5VSB也有,短接PS-ON 开机OK 测各组电压 OK!

网友:
好怀念以前的世纪之星,没5V待机,直接换启动电阻几乎百分百OK

网友:
偶也曾接触过山寨的电源,用来个人练手还行,但从来都不向客户推荐它们,免得将来给自己添麻烦。

网友:
最近一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是进不了系统,其实是硬盘有点毛病,当时也不觉得电源有问题

因为本人比较喜欢做清洁维护的,拆开电源吹灰时发现主机配的鑫谷300W的电源,大电容鼓了一个,微鼓啊,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
因为大电容鼓了,多了个心眼,查了下旁边的分压电阻(启动电阻),居然内部断路了。

但是奇怪的是,电源在修之前一直在用,感觉也都是好的,各电压输出都正常。郁闷

网友:
建议换的启动电阻,功率换大一点

网友:
我也遇过同样故障

网友A:
我测的大电容电压好像都在320到340,几乎没碰到过300V的,不知到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大电容电压好像都在320到340,几乎没碰到过300V的,不知到怎么回事

哦,没想到,其实还真是这么回事

网友:
最好能上图  这样空说不形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