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V星K9NGM4的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09-04):
有块V星K9NGM4的主板不加电,短接绿线和地线能通电但是,无显示,诊断卡显示C1或C3或D3
测PWSW电压3.27,RESET电压3.27,COMS跳线帽也对了,32.6K晶振的电压也正常每端都是1.43V,大家帮分析下,看是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cpu应该过了,查内存供电时钟看看。

网友:
根据诊断卡的提示。是显示c1没过内存。或者是过了内存,卡内存等。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或者是到显卡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短接主板上的PWSW主板不通电呀

短接不开机,你看看待机电压有么?查桥供电,然后再内存供电

网友:
可以按不开机 思路维修 V星主板有专用开机芯片的  以MS  开头的

网友B:
强加电跑码,说明各个供电没问题,跑下开机电路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加电跑码,说明各个供电没问题,跑下开机电路线吧!

不跑码的不跑码的

网友:
晕,你那代码都是随机代码,没有任何意义,证明主板根本没有工作,查开机线路,时钟,复位。基本供电。。。。。。

网友C: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3.3vsb有了。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开机不触发,还是能触发马上就又自动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3.3vsb有了。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开机不触发,还是能触发马上就又自动断电了。

开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的不跑码的

还是先跑通开机电路先

网友:
嗯,修开机电路先。你这个板应该是V星专用开机芯片。强制加电开机芯片烫手么?

网友:
不加电肯定是修开机电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D:
开机电路有问题  其它电路应该正常  开机键上有电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机电路有问题  其它电路应该正常  开机键上有电压么

测PWSW电压3.27,RESET电压3.27,
都有电压,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呀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PWSW电压3.27,RESET电压3.27,
都有电压,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呀

那slp_s3 slp_s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slp_s3 slp_s4呢

slp_s3 slp_s4
是那里,我对这个不熟悉

网友(点评):
按时序修

网友:
最好找到电路图 要不跑线很麻烦的

网友E:
去掉4PIN的CPU供电,看能加电不

网友:
有V星的开机芯片么???MS。。。楼上的提过了,,应该有吧,,先排除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去掉4PIN的CPU供电,看能加电不

不加电,在IO旁边有个Q1(上面标有60w78,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好像连接到IO(IO是F71882的)的D2+脚,这个q1管子有两个脚好像击穿了,这个对开机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在IO旁边有个Q1(上面标有60w78,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好像连接到IO(IO是F71882的)的D2+脚,这 ...

60w78在网上找不到此说法,你是不是没抓住重点

网友:
实时晶振两脚电压应该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