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笔记本电池问题

楼主(2011-09-04):
hp2230s笔记本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但是同时用的时候,开机会报错:HP Battery alert :
The system has detected the storage capacity of battery stated below to be
For optimal performance this battery may need to be replaced

Primary (internal) battery [Error code 601]

For more infoymation,please viast :www.hp.com/go/techcenter/starup,电池换了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
该系统检测到存储容量的电池不是最佳,这种电池可能需要更换。英文提示是这样的但是还是该去看是不是充电芯片检测。或者是io发出的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
SM_DATA SM_CLK 看图纸查这里。。。

网友:
要么电池挂了,要么充电芯片

网友:
HP出现这个是电池容量不够原容量的  25%.  电池坏了吧,换的电池是新的还是旧的?
如果是新的就查 充放电部分

网友:
换块电池上去试下就知道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