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主板隔3秒闪烁

楼主(2011-09-04):
ms-7529主板 当不接cpu或接cpu假负假时能正常能电,当接真cpu会断电不段从启(通电2秒后断电间隔3秒自动从启又断电又从启,跑25小代码)。P4i小插口没短路,接过cpu和IC也不行,请问是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是刷BIOS刷好的  建议刷个试试

网友:
查V星专用IC,有保护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