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4520 待机0.04A,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1-09-04):
客户说是机器开的时间太长了,然后自动掉电了,机器散热很大,电流是0.04A,3.3V 5V正常,开机键无高电平,按开关无反应,是南北桥显卡集成的机器,芯片加焊过,没用,各位大哥帮忙指点一下啊。还有EC芯片旁边掉了一个电阻,焊盘也掉了一边,不知道接哪里的,会不会有影响,有电路图的也来一张,谢了

网友:
兄弟们,大家给点力啊

网友:
这个是独显的不知你能不能用到

网友:
这个是独显的不知你能不能用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776-1-1.html

ACER 4520g.pdf

网友A:
刚才一个没有传上第二个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一个没有传上第二个有了

大哥谢了啊

网友:
打错了,是ACER的机器,不好意思大家

网友B:
EC一边焊盘都掉了??先补下线吧,补不上直接让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一边焊盘都掉了??先补下线吧,补不上直接让客户换板。。。

是一个电阻的一脚焊盘掉了,估计这板桥挂了,客户说就是温度太高,然后自动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