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不加电之无RSMRST#

楼主(2011-09-04):
方正的品牌机,故障为点PW开关无反应,测3.3VSB正常;南桥32.768K时有时无(初步怀疑SB坏);IO IT8718 85脚RSMRST#电压为0V(有时会有1.1V,总之不正常),打这个脚的阻值 512 正常,试换个IO, 无果,还是开机无反应。现在请大伙确认一下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桥在我们这不好找,82801GB 的。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刚才拿一个也是用IT8718的正常板做对比,发现85脚RSMRST#在插上ATX电源后是低电平的,开机后才为高电平,郁闷ING!

网友A:
你可以飞个3VSB  看看有没有拉低!没有的话就OK了!上次修一华硕板子 也是的应该是同病了 基地实地有个学员也修到这个问题 换了IO 用了2小时就没用了 后来只能飞线拉格3V给IO!

网友B:
你把IO上的RSMRST#引脚撬起来看下,量焊盘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南桥可能很大了。如果有电压,IO问题导致的拉低。

网友:
GB的南桥很常见啦 。

网友:
这个方法试过了,撬起来后,焊盘上没有电压,打焊盘的阻值,正反阻值都为无穷大,不知是SB空焊还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飞个3VSB  看看有没有拉低!没有的话就OK了!上次修一华硕板子 也是的应该是同病了 基地实地有个学员 ...

用了一个472的电阻拉到3.3VSB,没有被拉低。但还是没法上电

网友:
没阻值就是空焊了。

网友C:
此主板是谁代工的。
RSMRST#由IO发出,这种设计不是很多。RSMRST#电路最好跑线搞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  也是GB的桥  换桥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主板是谁代工的。
RSMRST#由IO发出,这种设计不是很多。RSMRST#电路最好跑线搞清楚。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刚才拿一个也是用IT8718的正常板做对比,发现85脚RSMRST#在插上ATX电源后是低电平的,开机后才为高电平,郁闷ING!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3245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刚才拿一个也是用IT8718的正常板做对比,发现85脚RSMRST#在插上ATX电源后是低电平的, ...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很好找的,最好找个类似的图纸看下。

网友:
南桥32.768K时有时无
可能南桥虚焊啊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把IO上的RSMRST#引脚撬起来看下,量焊盘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南桥可能很大了。如果有电压,IO问题 ...

此板不采用IO的RSMRST#,所以撬起后也会出现无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板不采用IO的RSMRST#,所以撬起后也会出现无值。

高人呵!我也这么认为,测过别的正常板,IT8718 85脚(RSMRST#)确实没有都为低电平。但不知道是由什么产生的

网友:
GB的南桥容易坏的!

网友:
桥啊   卡啊

网友:
维修结果:
      换SB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