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至达945G主板 1.5v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9-04):
现在板子没有1.5v  从rt9214 FB脚跑线到南桥供电管的G极 0.4v实际应该是1.5v【我画图没画出来  描述一下】  南桥供电没有   顺着供电管的G极跑到北桥供电管的G级  北桥没供电  顺着北桥供电跑线跑到cpu坐里面去了 cpu无供电  内存有电压  然后和那量都不同  有没有修过的  这个1.5v从哪来的  是那产生的
12v--5v--3.3v--【1.5vref应该是他没产生】--nb1.25v--vddr--sb1.5v---

网友:
查这个芯片 1 5  7 三个角  1 5应该5V以上 7角1,。5V以上 条件满足没有1.5V 换9214 前提是1.5V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点评):
7脚现在是1.5v 6脚FB 0.4v

网友:
实际rt9214电路 fb  ops脚所连接的原价都不一样  但八字不离一撇   问题出在1.5v这个地方  给桥供电的  fb脚就接在这里  有电路图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