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挡LOGO报错..

楼主(2011-09-04):
开机挡ASUS LOGO
按F2 自检报错
00 USB Mass s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官方下的BIOS和基地下的都点不亮 现在还是他以前的BIOS
换了南桥没有
拆了SD卡控制芯片也没用.. 求解!!!
965 Nv735独显 求好用BIOS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不是BIOS问题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有解决过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是SD卡芯片问题

网友:
刷了bios效果还是一样?你确定刷好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LPC总线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吧。怎么会刷了不会亮?

网友:
是啊,刷了3个BIOS了 官方一个 论坛两个 刷上去都不亮,然后把它原来的一刷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