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机器报警

楼主(2011-09-04):
机器能正常进入系统使用 但是一按右上角小键盘锁定键 就"叮叮"响,按一下响一声。 还有时间改不过来。在BIOS、系统里面都改不过来, 主板电池换新的问题依旧, 怀疑是内存的问题。 大侠快来支招啦。

网友:
路过来学习的新同学

网友: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来学习了

网友:
时间更改不了一般是RTC电路有问题。纽扣电池,南桥,晶振,谐振电容都有可能。至于键盘,换个新键盘试试,如果还不行可能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时间更改不了 啃定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在BOIS里改不了可能要刷一下芯片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强烈建议换个键盘试一试。

网友:
跟内存占不到边,键盘 EC这些还差不多

网友:
键盘和内存弄弄看看。。。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