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屏的程序!!

楼主(2011-09-04):
M190MWW3 屏,准备刷到乐华B.NTA93A驱动板。
原机为AOC990S 19寸液晶。
谢谢!!!

网友:
你那应该是要19寸宽屏的程序吧。其实通用板随便刷个19寸宽屏的程序基本上可以用。我一般19寸宽的刷LTM190W-01基本上都能点亮

网友:
就是,你买编程器的时候没有送你数据光盘啊,里边多的是啊,找个相仿的就OK了,一个不行就再换其它的试试!!!!!!!!!!!

网友:
19宽屏万能的17 19 宽屏万能程序 17 19 宽屏万能程序 nta91b

17 19 宽屏万能程序 nta91b NTA93A.rar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明天测试。

网友:
就用4楼发的就好用。。。。。不必再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