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29触发2秒就掉电

楼主(2011-09-04):
一V星N1996主板,上CPU触发一秒就掉电,过一秒后它自己又启动,过一秒后又掉,不停重复该现象,不插CPU不出现此现象,插CPU不插4PIN电源也不会掉,且裸板量上下场管G电压都正常,电管IC加焊过和换过IC,全部CPU供电电容都换过,场管也是好的

网友(2011-10-25):
你用个酷睿架构的CPU就好了

网友(2012-07-10):
同意楼上的。内存不过,刷BIOS吧。

网友(2013-03-03):
果断刷bios

网友(2013-11-03):
试试刷bios

网友(2014-01-07):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板子,触发就掉电,一会就重启了,和楼主的现象一样,求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刷了bios,不掉电重启了,但是不跑码呀

网友(2014-08-24):
这和BIOS没关系的,有可能是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