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满天星并不可怕---简单修复

楼主(2011-09-04):
三星128M BC14的显存经常出现满天星的现象  下面说下我修复的方法 行不行你们试下就知道了 很简单:

正题:刷bios降频 (这个视你的严重度选择 你可以跳过) 热机---如果开始不能进系统 热机是必须的 一直热到能进系统 能进系统后跑3D(其中会卡屏 死机 花屏 不管它 重复不断的跑 它就会一次比一次好的了) 直到把分数跑到你显卡的正常值就可以收工的了 我这样修好的满天星一直使用正常 没有返修 修复OK

补充内容 (2011-9-5 01:31):
驱动先用好卡装好 不要等着那些连系统都进不了的卡搜索安装 那样将是漫长的等待

补充内容 (2011-9-16 16:56):
与bios无关 修的就是三星显存发生的满天星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跑3D会好,后来我就没太注意,安现在说来,还真是这样。。。
感谢楼主!跑了2次3D成功修复一块哈哈
你说花屏了的机器还反复拷机?
------------楼主这个方法应该是针对BIOS版本需要更新或者更换的吧,如果是BGA,或者显存,刷10000遍也不会好吧?
楼主说的可能就这一型号.有可能啊.嘿嘿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老
吹牛不打草稿...亏我还傻傻的按照楼主的方法去试了 内存全部写错误 怎么进得了系统呢???这种故障是物理坏块,这是大家的共识,我不知道楼主这种方法有什么根据来支持,可怜我的4快索泰7

网友:
如果效果OK的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以下!不错不错

补充内容 (2012-6-28 09:22):
guan ni ma le ge bi de  yi qun sha bi

枯木道长 -2 严禁灌水
芯捷电脑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么简单?就让他跑就好了?

网友:
已经损坏的显存 反复跑测试反而能跑好?违背常理啊

网友(点评):
违背常理的事情多着呢 我认为显存不是物理损坏 只是受热后发生逻辑错误

网友:
这样能修好显卡,真的不敢相信

网友:
{:soso__5810127879671016777_3:}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深奥

网友:
经验啊 居然没有人相信 白发了

我试试看看

网友:
真的假的啊,这都能好,BGA的钱都省了

网友(点评):
我这可不是修一两块的结果 是修了很多的经验

网友:
要是这样能搞好所有显存引起的满天星,我会流鼻血的。

网友(点评):
不要不相信,就是有人搞好了,论坛里有人发,说用这方法搞好了

网友:
什么也不用说 做了再来回复

网友:
不是吧,下次试一下先得

网友:
这样应该是显存虚了才能修好吧,真的坏了应该没效果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存降频倒是有效,可不断的跑也无非是当时好用过几天开机还能好用?

网友(点评):
我当时也考虑会用不长时间 所以留着一段时间 但结果是完好 没有一块还原错误的

网友(点评):
而且修复后全部恢复原来的参数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难以想象、显卡具有自我修复功能

网友:
jy0047166 请你看清楚说明再做 首先确定你的是不是三星的满天星 还有系统都进不了怎么跑3D?  按上面说的做了吗?热机---直到能进系统为止 (一般十几二十分钟严重就长一点)看到桌面马上启动3D(系统已经全部准备完毕 图标在桌面 难道还要等你安装再调出 因为这时机器反应很慢还很难看的清楚 随时死机)

网友:
我的是索泰7300GT 显存和除了后缀我的是BC12比你的额定频率快一点外 ,就是三星满天星 一点一点的花 ,原本的频率是1400MHZ的 我已经把频率降到700MHZ了

网友:
问题是系统一直都进不了

网友:
手机难操作 回复选楼错误 请谅解  我手上的满天星全部修好 无论多严重 效果非常好  再次申明 照上面的说明操作了再来回复  不要没验证就胡说八道 自己没亲自动手的没资格评论 发帖子我都后悔了 还要你们在这里弹劾

网友(点评):
首先你的共享精神我是很佩服的,,但是这种修法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根据来支持啊,有点无厘头。。。我的是7300小花 按照你的说法 我没有一块是能安装完驱动进入系统跑3D的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了。是先用好的装驱动 然后跑坏的。不是用坏的装驱动。。。。。。

网友:
只要能启动3DMARK就成功了大半  热机-用启动盘让它停在有字符的画面 保证显卡是工作的 不要显示无信号(那你再长时间都进不了系统)

网友:
刚刚又试了下 ,,,不装驱动进系统都只是小点点 装了驱动滚动条那就挑蓝屏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下就能好的 我上面说了要重复不断 它就一次比一次好了

网友(点评):
因为你这种不能进系统的都算严重的 只要能跑起3D 它就恢复的很快了 死机 卡屏 重启再来

网友:
那我就把显卡插在主板上让它在DOS下跳一晚上行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重复不断也是半小时内修复一块而几 只要你找出门道是很容易的事情 热机一夜你直接丢了算了 还修它干嘛 还有 驱动你也先用好卡带着先装好啊 还要等这些进不了系统的卡装驱动?你都是自己拉长时间的 还把效果大

网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测试,,此法无效 ,,反而更花了.............................看来只有换显存这条路走了

网友(点评):
难道我运气好? 手上的全部都修好了 如何解释?

网友:
有个别显存出错满天星时真是像楼主那样可以拷机拷好的,原理应该是加热并老化作用的吧,但是,很大部分的缺陷显存都是已经出现物理损坏了的,不换是不行的!!

网友:
翻箱底找了块满天星的卡 只为了真理
主角
工作台
点开放大看 满天星 进不了系统的 其实这个比起我原来修复的好多了 原来的更是严重

渐渐恢复中

渐渐恢复中

已经接近完好了 只是跑分低了点 再跑一遍就OK了

原来是因为这样,饼哥狂加50分呀!!!羡慕 我也搞成这样吧
看到我的nv577,看到我的文件目录结构。好亲切。

网友:
windows的图就不用看了 花屏时是惨不忍睹的 看DOS模式都知道好没好了   应该不会是杀猫图!

网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想楼主也不会蛋疼到上来哄骗我们

网友:
直接加焊就好了,你的方法包你返修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没搞明白 直接加焊什么? GPU ? 显存?

网友:
运气真好  硬件肯定还有暗病

网友:
简直不敢相信

网友:
基本上可操作性很差,只是理论,很多这样的卡根本修不好

网友:
这种显卡修好了估计要是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又会出现这种问题 ~ 这种卡我们一般BGA不行就叫他换卡

网友:
这样也行,修显卡真的简单

网友:
有点不明故理,楼主说的好像有用,可是这跑跑能自我修复么

网友:
新鲜事哦,

网友:
难说啊 ,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啊

网友:
刷程序对于软件BUG是可行的,硬件故障好像用软件无法修复吧

网友:
有机会验证下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