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P1215不进纸现象!求解!

楼主(2011-09-04):
小弟这儿接到一个惠普1215的彩色激光打印机,客户说是卡纸。故障根本就和客户说的不一致!我们遇见的情况是这样的,等到预热完后,按住进纸键打自检。打印机有戳纸的声音但是就是没有动作,打印机戳纸三下,报错!这机器就是响三下,报错!小弟搞整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以前遇见过的前辈们,给小弟指条道!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说的是不上纸吧,检查搓纸轮

网友:
清洁下 搓纸轮

网友:
搓纸轮的问题

网友:
搓纸轮清洁,不行就换了

网友:
清洁搓纸轮,检查纸道

网友:
那个机子的纸盒上方有个缝    你可以打开看看打印的时候搓纸轮有没有转动,如果转了就是搓纸轮有问题,如果没转就是搓纸轮旁边的继电器问题

网友:
拿湿抹布清洁一下进纸搓纸轮,如果不起作用的话,好像有个不知到是离合器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酒精檫的,都快把戳纸轮檫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