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键盘怪故障

楼主(2011-09-04):
这板,单独插PS口键盘按DEL不能进BIOS,还要插上USB口的键盘,按PS口键盘的DEL键才能进BIOS,能正常调整并保存。单独插USB键盘按DEL无反应。进微型PE后键、鼠无反应。刷新BIOS故障不变。暂无I/O(IT8718F-S)换。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usb口阻值都正常么   这个有可能是南桥照成的

网友:
PS/2和USB接口的供电看看是否5V,数据线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按你的描述 IO和南桥的面儿大。看下IO的脚有连在一起的吗。以前我修过一个主板 io是W83627EHG的 63 64脚虚接,出现你说的键盘不好使的情况,分开就好了。

网友:
换键、示的上拉电阻后正常了。

网友(点评):
我修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是472的上拉排阻坏,就这个故障现象,

网友:
排容,I/O,查5V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