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的密码

楼主(2011-09-04):
修一台机,装了冰点,要重装系统,不知道密码,怎办,硬盘不要格式化。

网友:
这怎么说呀,不知道!!

网友:
格系统盘,重建MBR,装系统,搞定。

网友:
冰点不是做系统就没有了嘛? 用安装版看看

网友:
有清除密码的软件。

网友:
进pe后,把主分区删掉,再重建一下,重建一下主引导,然后做系统

网友:
搜一下有个软件叫UNDEEPFREEZE或格式化软件叫HDDGURU

网友:
默认是无密码。如果机主加了密码,一般是很难破解的了。只有试试用PE进入把资料备份另存后如楼上各位所述格式化硬盘再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