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回流技术交流~~高手进~~!

楼主(2011-09-04):
  大家好,虽然对于BGA技术来说已经有多年的经验,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有疑问~~!
  一般来说做BGA分有铅和无铅两种: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体会,比如说修7300显卡的笔记本,这个芯片是无铅芯片,如果取下来重植的话,用无铅的温度比如235度取下来,重植后BGA回流的话(因为植的是有铅的珠),用无铅的温度好呢,还是有有铅的温度好呢~~~??
  因为主板一般也是无铅的,如果用有铅的温度回流的话,因为焊盘是无铅的,会不会接触不好呢,我自己用有铅的和无铅的都做过,好像没区别出来有什么差别,因为返修都有,所以我都拿不准哪种是最好的~~!
  以前有个很有经验的老师说过,多少度取下来就多少度做上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希望有经验的人进来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点评):
锡球是什么的就用什么温度,

网友:
芯片是有铅的就用有铅的,干过N多,没一个因焊接返修的

网友:
有铅的当然用有铅的温度呀,用无铅的温度,风险也很大的,而且芯片这种东西温度太高也会影响它的寿命。
其实不管有铅无铅只要锡珠完全熔化就行,温度能低就尽量低......

完全同意

网友:
我是焊盘上上锡,再拖一遍,利于焊接

网友:
呵呵,一般我都不重植芯片,我都是加焊,只要你加焊掌握好,芯片一样不会返修的。最少可以用三个月

网友:
ATI的芯片要低点做上去,比较安全

网友:
  一般重植最长能管一年左右,我修的很多都是,有些只能管7.8个月,其实把我是这样想的:虽说无铅的芯片重植后(这过程通过取,植球,其实芯片内部已经相当于加焊好了),用有铅的温度完全可以,但是还是用无铅的温度做上去,是让芯片内部再加焊一下),所以不知道同仁们有什么想法~~!

网友:
植有铅的成功率高,所以一般用有铅的重植

网友:
如果是无铅改有铅,电路板上的焊点最好用有铅锡焊洗一遍,也就是把电路板上的焊点全部过一遍有铅锡,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同意9楼的做法,那样子会熔的彻底。

网友:
无铅的也能做从但是还是有铅的更好……温度就用比有铅高一些不到无铅的就行了!

网友:
把电路板上的焊盘用无铅锡扫干净,再用上一遍有铅的锡,扫平,放心用有铅温度做;或者直接用无铅做,到最后一步几秒后就可以停了。看情况而定,像有些板子比较薄易变形的就选前者。

网友:
   不行的,返修3个月虽然不保但是却影响公司的生意!,显卡门不在于焊盘之间,而在于。。。。

网友:
温度感觉有铅的能低一些,无铅能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