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的困惑!

楼主(2011-09-04):
最近修一HP4411S本,接外源启动和操作都特别慢,开机要5分多钟,用电池供电则正常,但19V电源充电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碰到过一样故障的!但是也是没有解决!期待了!不知道换原装电源会不会好

网友:
电源滤波不良  换原装的应该好了

网友:
要原装电源  不然要降频

网友:
如果换原装电愿还是慢,就查ADP_ID应该3.3V.

网友:
ADP_ID
是不是哪个中间的哪个探针信号 哈哈

网友:
换了一个电源,问题触解决了!但不知坏的那个如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