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和I5的主频是固定的吗

楼主(2011-09-04):
I3的主频一定是2310吗?I5 的一定是2410吗?还是I3、I5  会有几个不同的主频。还有如(可能不对):Y470A43300与Y470A63300(可能不是3300,因为不懂,这里是假设)这里A4与A6又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A4与A6是AMD CPU吗?B940是AMD的还是INTER的?

网友:
你的基础知识应该多学学啊。。。。。。B940是intel的。。。替代T系列的。A4与A6。。老大联想的型号不是这样看的。。Y470A43300  意思是Y代表系列。4表表14寸。70代表代号。。A代表带独显。3300应该是CPU了。。。I3 I5的频是会变的。。可高可低。。节电的时候低于1G。高负载时。还有可能超过默认主频。这是intel I系的自动超频技术。叫什么XX忘了。。但不是所有I3 I5都有这技术。。

网友:
一般I5以上支持睿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