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s5mg 无cpu供电 9173发烫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04):
最近遇到好几块 l4s5mg 的主板,开机后,没有cpu供电,内存的9173巨烫。论坛有说串口芯片的,我试了也不行。开始根据9173发烫这条线修,发现阻值什么都正常,9173相关器件换了也不行,后来加焊北桥,cpu座子也不行,板材差,其中有一块就在反复加焊重做北桥的时候给挂了,后来没思路了,扔了几天又拿起来从没有cpu供电这条线修,功力太差,看看图纸,没找的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后换cpu主供电芯片也不行,全部6-8个电容也不行,差点对几个大的mos管动手了,这时无意中测量到,两路供电中,其中一路下管的g级有电压(印象中是5v)另一路的下管g级没有这个电压。这点不符合常理,应该是要有都有,要没有都没有。测量与下管g级相连的cpu从电源管理芯片。后有胡乱打阻值测量了一会儿,好像也没发现明显问题。最后就先换一个试试。暴板上没有完全一样的芯片,根据图纸,我从精英的其他主板上拆了一个兼容的芯片(印象中是hip6602)装上,如果再不行,就更换mos管了。结果换了cpu从电源管理芯片后,故障解除,9173也不烫了。后来又把另两块故障一样的主板更换了cpu从供电芯片后修复。
抱歉,没设备拍照截图,相信被这主板整过的人是一点就通的,
这个9173发烫,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