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你们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04):
同行昨天拿来一联想SL410K的本本,开机有时会报风扇错,然后断电。有时不报错能进系统,都正常。一看就是风扇坏了,给同行报了85。定了个风扇,今天到了装上还是一样。没办法拆开主板看看呗,不拆没事,拆开一看···哇,腐蚀那么多。哎倒霉啊····还以为只是个风扇问题。
都报完价了,风扇也买了。没办法,硬着头皮修吧。折腾了一上午,总算搞好了。我想问下各位同仁们 ,你们碰到这情况是再次报价呢,还是自己承担啊。  这机器也是自己误判。

网友:
发现不对的时候及时打个电话跟客户说一下情况,道个歉,说明这机器不是换风扇那么简单,然后再客户什么态度再做决定,如果客户也知道是自己不小心搞坏的就好办,再加价也合理;如果太强硬就没有办法,自己认了,也别表现的不爽,说明自己打个电话也只是说明情况没别的意思,自己就算亏了也认,只当交个朋友。

网友:
明摆着的事,把主板给同行看看不就清楚 了

网友:
一般我会看一下再报价,但是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我先会跟客户说一下,严重的话,你弄了万一不亮了,就比较麻烦

网友:
肯定是再报价啊

网友:
楼主做的不对哦,肯定得把 机器给客户看看啊,其实你应该一开始就检查下机器最好,别光凭感觉

网友:
恩 ,大意了。开机风扇报错就想着换风扇

网友:
同意,不过我是接机器那天报的价。隔天风扇换上不好才拆机看到的进水,我是想都给同行报价那么久了。他也会给客户报好价格了。再重新报价就会显得自己技术不行,同行如果不同意就会很尴尬。

网友:
做事得仔细,要是遇到这种事还是先跟客户说一下看看他啥说。

网友:
先拆机,看什么情况在报价,,,保守做法。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给客户看看,沟通是最重要的 ,再次报个价。万一修的不亮机了才好说话,不要那么简单看待!

网友:
沟通是最重要的       万一修的不亮机了才好说话,不要那么简单看待!

网友:
如果当时不方便现场拆机的话,说话就要留有余地,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A:
沟通是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认真检查,该拆机的就拆机,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什么问题。
这次算是楼主幸运,经过一上午处理修复了机器,如果修完后不亮了,或者需要换板子了,那就惨了,你怎么说得清!

网友:
做维修的最好装个监控,免得以后出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
进水的啊!报个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沟通是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认真检查,该拆机的就拆机,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什么问题。
这次算是楼主幸运,经 ...

我们这的同行都死扣 也懒得给他烦。下次记得了

网友:
我觉得故障和之前说的不一样了  还是给他看下的好  万一搞的不亮了呢  人家来就是风扇报错  在修的不亮了   那砸门就亏大了